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编程

楼主(2014-11-15):
我想用电流互感器300/5把电机电流在上位机显示,用s7-200模拟量怎么用梯形图编程,

网友A:
互感器不是输出模拟量的吧。

信号要输入到PLC模拟量模块,你需要配电流表,输出4-20MA标准信号的吧。

这样PLC模拟量模块采集到4-20MA,编程处理一下就可以。

楼主:
把互感器两根线接在信号隔离端子上(0-5A/4-20mA)转换的,需要在上位机显示的值在编程里怎么换算处理的

网友A:
如果说电流互感器可以输出4-20MA,那么你要弄明白4-20MA对应电流范围是多少。程序中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西门子200的可以使用模拟量库。

网友B(2018-09-12):
把电流互感器的模拟信号通过变送器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口, 编程这边使用 数据转换的四则运算方式,把模拟量信号转成电流值存在PLC中, 然后在上位机上做好数据匹配,建立变量同界面的关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