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怎么与MBUS设备通讯

楼主(2014-11-15):
西门子怎么与MBUS设备通讯,现场有8个MBUS设备,用户用星形连接到MBUS集中器上,怎么实现通讯,我只想到自由口通讯,但是好像只能和一个设备通讯啊

网友A:
既然你想到了自由口通讯,那么说明你使用的是S7-200系列PLC,直接使用软件的Modbus库就可以了。

楼主:
Modbus库是无法和MBUS集中器通讯的,没有数据地址啊

网友B:
分时轮流,每时段与一个从站通讯。

网友C:
我原来就用200自由通讯口与4台智能电力仪表通讯,轮循通讯

网友:
安装S-200软件后还需要安装一个modbus库!!!里面有现成的块,具体按F1看帮助~~~~~

网友D(2018-05-12):
提供MBUS转RS485模块。可以定制开发协议,MBUS转MODBUS. qq:77226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