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中的fb模块中的程序怎么去理解

楼主(2014-11-15):
如题,最近看到一个程序,里面有fb模块,但是里面的程序不知道怎么理解?实在是看不懂这个模块怎么用,在fb中还有一大推程序,有没有大神能告诉我下,谢谢了,纠结了好久了,没办法只能求大神帮忙了

网友A:
有一个手册对FB模块做了专门的介绍,楼主不妨找找。

网友B:
把本来外部的程序写进块内了,只要添添管脚好了。 西门子 施耐德 AB 欧姆龙都支持此功能

网友C(2014-12-15):
把本来外部的程序写进块内了,只要添添管脚好了

网友C:
把本来外部的程序写进块内了,只要添添管脚好了。 西门子 施耐德 AB 欧姆龙都支持此功

网友D(2015-01-16):
类似子程序!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E(2017-05-17):
为啥三菱FX的PLC读取出来FB块没有显示啊(有FB块写进去)

网友(2018-05-14):
把本来外部的程序写进块内了,只要添添管脚好了。西门子支持此功能

网友F(2019-01-26):
为了防程序,弄个FB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