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不输出

楼主(2014-11-16):
200PLC在程序里强制输出但是里面的继电器不动作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可以使用状态表监控。

网友B:
  继电不输出 ?  你查看 PLC 中的 Q 点有输出吗? 如 Q 点输出而实际 继电器不动作,可能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C:
如果确定程序没有问题,换个点试试

网友D:
监控PLC看看相应点有没有输出,强制之后有可能又被其他程序复位了。

网友D:
若有输出再检查硬件。

网友E:
强制后 被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