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家帮忙推荐一款数控系统

楼主(2014-11-16):
要设计一台激光加工系统,配置如下:需要X\Y\Z三轴联动(或Y\Z两轴联动),重复定位精度<0.05,配一台旋转主轴,转速为0~20转,旋转主轴须有角度定位和速度控制功能,定位精度<0.1度。请行家帮我推荐一下符合上述要求的数控系统,最好是经济型的和中高档的都说一下。另外再说一下按上述要求主轴电机应该选择变频电机还是伺服电机。X\Y\Z轴的电机用步进电机好还是用伺服电机。

网友A:
主轴变频器,经济的话步进电机,性能的话伺服电机

楼主:
没人帮忙呀,自己顶一下。

网友B(2015-02-16):
都用伺服电机就可以,三轴数控系统很多,简易的数控系统也可以,大概价格在8000-2万之间。

网友C:
西门子         发那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