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变频器哪家强?

楼主(2014-11-16):
因为我最近要做一个综合实验平台,来尽可能多地表现变频器的各种控制,只是需要最小功率的变频器和电机就足够了,我就选了0.4KW的,个人认为国产变频器就足够了。

我现在想法是选用英威腾的或者汇川,这两家变频器我不是很了解,因为建起来后肯定变频器要经常调的,就是不知道哪家更经得起折腾,还有变频器的监控软件,变频器肯定是要连到电脑上监控的,以检测电流电压等各种 数据。

最后,以后还要配一个三菱的PLC(主要是因为便宜),那么这两家的变频器是否都支持CCLINK呢,或者和三菱的PLC直接连串口是否可行呢?

又选用哪个型号好呢?或者还有别的厂家的变频器更好?

以前在公司用的都是西门子,所以,对三菱PLC和国产变频器了解不深,还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英威腾变频器用过,觉得不多,不过支持不支持CCLINK,这个不清楚。

网友B:
汇川、英威腾都是一个系列诞生的,艾默生系列

都是华为不要的,当年不做的,出去自己弄得公司

产品质量差不多,

网友C:
台达的就不错,你可以用一下试试

网友D:
我公司的变频器也不错啊,关键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