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谁能解

楼主(2014-11-16):
s7管理器界面 BLOCKS  的右边界面  有个Last interface change  菜单    这个菜单 怎么能去掉  高手请解

楼主:
 是去掉  不是隐藏

网友A:
   软件上的一个功能为什么去掉,可以拖到一边收起来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上的一个功能为什么去掉,可以拖到一边收起来不使用

就是想研究一下

网友B:
s7管理器界面 BLOCKS  的右边界面  有个Last interface change  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