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与QTouch工程上位机(pc)通讯测试

楼主(2014-11-17):
modbus与QTouch通讯测试
(一)    modbusRTU与QTouch工程上位机(pc)通讯测试

1)、通讯方式:采用modbusSlave仿真设备做为数据源,仿真设备安装文件如下图所示,

安装此仿真设备,安装好后新建4个通道寄存器数据,分别表示开出量、开入量、模拟量输出、模拟量输入,并对通道寄存器赋值,如下图所示:

2)、根据新建的仿真modbus设备中4个通道的数据,使用QTouch组态软件新建modbusRTU设备.

3)、新建测试工程画面,显示出各通道的状态或值.并可以在界面上强制开出量的状态或改变模拟量输出的值,如下图所示为工程界面:

4)、如PC上有两个RS232的COM口com1和com2,没有自带串口可以用USB转RS232的转换器转出两个COM口,将com1口和com2连接起来,

连接方式如下图:

5)点击modbusSlave仿真设备的工具菜单栏上的 弹出如下图所示的串口连接配置窗口,如下图设置com1口:

配置好后点击“OK”后,该仿真设备便运行起来并产生了数据源QTouch工程中配置com1,com1口配置如下图所示:

配置好后,检查下QTouch工程的“运行系统”中设备型号,工程在PC上运行的设备型号应为PC,检查好后,点击QTouch工程管理器中工具栏上的“运行”,QTouch工程便运行起来,可以观察到运行主画面上显示仿真设备各个通道的值,改变仿真设备各个通道的值观察主画面上数据的变化。

网友A:
这个软件的通信管理功能非常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