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怎么加长字符串长度

楼主(2014-11-17):
输出结果这样

设置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SmartLine 1000 ie ,为什么不能输出10个字符以上的字符串呢

网友A:
可以吧,在变量里面设置长字符,要你自己选择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在变量里面设置长字符,要你自己选择长度的

谢谢 刚开始我把长度那列隐藏了,后来就忘了这事,新手,多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