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样接线对吗?

楼主(2014-11-17):
此图左边两孔的是开关,右边三孔的是插座,黄色线是电源线我懂。

1:那其他的都是什么线?

2,为什么两根蓝线并到一起?

3,除了黄色的另一根红色的是什么线?带电吗?

网友A:
你那开关控制什么,那根红线就是什么线!开开肯定有电喽!

蓝色是零线啦,两根线是你开关控制的东西需要零线喽!

插座少了接地线,不安全呦!

看样子才学电工吧!多看看书,好好干吧!这都是基础的东西!

网友B:
红线去灯吧            。

网友C:
带开关的插座,可以控制插座,也可以控制灯,蓝线要先接好留一个头接入插座,不然蓝线使用中产生的电流容易烧坏接线桩头

网友D:
接的很正确!接相线红色线进开关输出线控制其他电器的红色相线,没通过开关控制黄色线到右孔(火线,能分清没关系的),左孔接零线蓝色(两个蓝线接在一个孔内是与开关控制的红色相线其他电器零线并接的关系),保护零线孔没接线。这是典型的两线输入的相线与工作零线接法。如果送进来的三根线的话还有一根黄绿色线,但这里没有,那就好让它空着!不要把蓝线接到保护孔上,千万不要那是要出人性命的!

两根红线那根是进线用电笔量拨动开关就清楚了!标准进线开关接法,上进下出。

网友E:
正常情况下蓝色线是零线,接一起是公共段。不一起的话,要么灯不亮要么插座就不能用电。红色线接到开关上的那个接的是电灯,开关打开就有电不开就没电。要是火线零线反着接前面说的就有点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