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怎么在运行状态下新建、删除用户

楼主(2014-11-17):
如上图  我想建个添加、删除用户的界面,在SmartLine 1000 ie 里面能实现吗?

下面是系统给的函数

网友A:
运行状态是不能删除的,运行就是运行已经编程的程序,而要删除只能在非运行状态修改程序,然后在保存,重新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