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电机同步求助

楼主(2014-11-17):
如何使后加的设备与原来的设备自动同步运转。后加的设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原来的设备用的是电磁调速电机调速的。

网友A:
就这简单的装置实现同步不可能,别轻易用同步这个词。做转速接近还是可能的,用电磁调速电机测速发电机的输出(三相),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也可以在调速器内部引出),经分压给变频器模拟电压输入,做变频器的转速控制。

要经过仔细调整才能达到同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简单的装置实现同步不可能,别轻易用同步这个词。做转...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