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1拖2对电机和机械的要求

楼主(2014-11-17):
请教,某产品打算用1个变频器拖动多个电机,所有电机再共同拖动一个机械设备,看老外的文件里有个弦相位差的概念,在电机的位置布置上设有50mm的高度差,可以确认不是机械的问题,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弦相位差--可能驱动的机械设备的角度,齿轮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弦相位差--可能驱动的机械设备的角度,齿轮啥的

设备里面确实有齿轮,电机带动齿轮箱,两个一对,成对的齿轮箱带动齿条直线运动,但从没听过每对齿轮布置要有位置差的要求。本人是做机械传动的,对电气是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