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连不上线

楼主(2014-11-17):
各位大侠,有台机的S7-200的PLC坏了,重新换个新的,从其它机考程式,数据线始终连不上。但是连新的PLC又可以,还可以考程式进去。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连不上线?

网友A:
楼主你好。

没有看懂谁连谁连不上。

plc坏了,里面的程序能读出来吗?或者别的机子上一样的程序读到电脑里。再把程序写到新plc。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B:
你的数据线是啥型号的,能连新PLC,就的PLC是不是有加密呢

网友C:
问一下旧PLC几个编程口,是否是旧PLC编程口定义了地址。

网友D:
  楼主呀,你一会能连上一会又连不上是什么情况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呀,你一会能连上一会又连不上是什么情况 ?

看楼主的意思是:

新买的PLC可能正常连接,但是以前两个旧的坏了一个,还有个正常,想上载程序,但是连不上。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电缆,如果是那种十多元钱的,还要看看通信端口和波特率,如果前面旧的PLC通信端口波特率是187.5,那种便宜的编程电缆,就连接不了,而连接新的PLC,一般设的波特率都是9.6或19.2,所以新PLC可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呀,你...

 确实是这样,我一台机器上的PLC开机SF STOP灯亮,连接触摸屏显示PLC COM异常,想换个新的PLC ,从其它的机器拷个程式,到新的PLC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电缆,如果是那种十多元钱的,还要看看...

 新的PLC 是S7-200CN  波特率是19.2,PLC型号的末尾是X0,听说是国产的,其它机器上的是S7-200,PLC型号的末尾是X8,好像是德国产的。

楼主:
CPU 是224的,新的是224CN

网友F:
下载一个新版本的200软件,我估计是你的版本不支持224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