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漏保误跳闸

楼主(2014-11-17):
一2P漏保只带一电脑和一色标打码机,无规律跳闸,拿钳形表测零,火线显示0A。电脑和打码机都接了地线也不行。不明,求解。

网友A:
要不然换只漏保试试?

网友B:
漏保本身有问题,然后灵敏度可以调节下

网友C:
多大额定电流呢

网友D:
1,漏保本身有问题,然后灵敏度可以调节下

2,漏保接线错误

网友E:
都没问题,就是不该用漏保。这2样用电器都有开关电源,在开关电源的输入、输出之间接一个小电容(多数开关电源都这样,10n左右),连接输入的PE(外壳)和输出的公用点(com),这个漏电流有可能使漏保动作。

没有什么标准、规范、规程要求电脑要用漏保,既不是手持的移动设备,又没在潮湿环境,接漏保的目的何在?

网友F:
弹簧坏了。。。。。。。。。。。

网友G:
换成不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H:
再换个开关看看!!!!!!!!!!!!!!!!11

楼主:
开关已换(DZ47LE-C32)还是跳闸,集团要求单相用电都要加漏保,不能用2P微断;现在怀疑是否变频器对漏保有影响,二者距离10CM在同一柜中,近日无暇顾及此事,待试。

网友I:
机器的漏电电流达到了整定值,或者有用电设备与干扰了漏电开关的线路板上的电子器件,产生的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