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巡检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4-11-17):
      一、如何对设备进行巡检:

  最主要的还是对生产工艺熟悉,对生产设备了解.经常深入现场观察设备的使用以及运行情况.熟悉操作规程,具体设备具体对待。重点在于巡检要仔细,多动手勤动脑,积累经验.

  设备的巡检内容:

  1.一般的"跑'冒'滴'漏"问题.

  2.检查设备的基本仪表参数是否正常,如:压力,电流,温度,流量,震动,油位等.

  3.重要设备的连接部分检查:如减速机的联轴器,以及减速机的声音.润滑油的位置和润滑油的油脂情况.减速机的底脚螺栓是否松动等.

  4.有无违规操作情况.

  5.设备交接班的情况了解。

  对于动、静设备的具体巡检内容:

  对于动设备:

  1、采取一看、二听、三触摸等检查手段;

  2、一看:看其运行状况及相关指示仪表的状态显示(压力、温

  度、油位、电流等);

  3、二听:听其运转声音,是否有异常的声响;

  4、三触摸:感觉设备运转的振动情况是否异常,可结合相关的

  测量仪器等(测振仪)。

  对于静设备:

  1、主要是检查其外观;

  2、连接部件的完好性;

  3、相关仪表(现场一次表)的运行情况;

  4、跑、冒、滴、漏等情况。

  动静设备巡检的不同之处:

  静设备简单说就是看与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可能通过一个很小的异点就能发现一个事故隐患。动设备:主要听一听声音与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在岗位呆时间长了都明白这一点很容易办到,因为天天听对设备正常运行的声音非常熟悉,一旦运转有问题声音肯定不一样。还有要看看润滑油位,看看轴承几个主要控制点的温度。(可经常与中控联系进行确认)。

  二、设备的巡检的方法

  巡检人员在设备巡检过程中,严格按照安全规程,用高度的责任

  感和“望、闻、问、切”的巡检方法,可以及时发现、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任何设备事故的发生,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都要经历从设备正常、事故隐患出现再到事故发生这三个阶段。从设备正常到出现事故隐患的渐变过程,是个量变的集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设备的量变都由具体特征表现出来。例如高压管道爆裂,必定有个泄漏、变形的过程,表现是漏气、外形改变、振动,同时发出异常声响,气慢慢地越漏越大,响声越来越响,管壁变薄、鼓包,这是个量变的过程,此时如果巡检人员视而不见,不以为然,或发现、处理不及时,管道就会爆破,事故就可能发生。用“望、闻、问、切”办法来进行巡检,就可以及时发现量变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必然反映出来的特征,在设备事故发生质变前进行处理,积极预防质变,防止事故的发生。

  望,就要作到眼勤。在巡检设备时,巡检人员要眼观六路,充分利用自己的眼睛,从设备的外观发现跑、冒、滴、漏,通过设备甚至零部件的位置、颜色的变化,发现设备是否处在正常状态。防止事故苗头在你眼皮底下跑掉。

  闻,要做到耳、鼻勤。巡检人员要耳听八方,充分利用自己的鼻子和耳朵,发现设备的气味变化,声音是否异常,从而找出异常状态下的设备,进行针对性的处理。

  问,要做到嘴勤。巡检人员要多问,其一是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问也是个用脑的过程,不用脑就会视而不见。其二是在交接班过程中,对前班工作和未能完成的工作,要问清楚,要进行详细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交班的人员要交待清楚每个细节,防止事故出现在交接班的间隔中。

  切,要做到手勤。巡检人员对设备只要能用手或通过专门的巡检工具接触的,就应通过手或专用工具来感觉设备运行中的温度变化、震动情况;在操作设备前,要空手摹拟操作动作与程序。手勤切忌乱摸乱碰,引起误操作。

  “望、闻、问、切”巡检四法,是通过巡检人员的眼、鼻、耳、嘴、手的功能,对运行设备的形状、位置、颜色、气味、声音、温度、震动等一系列方面,进行全方位监控,从上述各方面的变化,发现异常现象,做出正确判断。"望、闻、问、切"四法,是一个系统判断的方法,不应相互隔断,时常是综合使用。巡检人员只要充分做到五勤,调动人的感观功能,合理利用"望、闻、问、切"的巡检四法,就可以发现事故前的设备量变,及时处理,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

  三、运转中轴承巡检的注意事项

  轴承巡检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法进行。“倾听”、“触摸”和“观察”

  1、倾听

  利用听觉来识别不规则的运转是一种很普通的方法。例如借助电子式听诊器、机械听针来察觉某一零件的不正常噪音常是有经验工作人员使用的方法。轴承若是处于良好的运转状况会发出低的呜呜声,若是发出尖锐的嘶嘶音、吱吱音以及其它不规则的声音,通常表示轴承处于不良的运转状况。

  尖锐的吱吱噪音可能是由于不适当的润滑所造成的,不适当的轴承间隙会造成金属声。轴承外圈轨道上的凹痕会引起振动并造成平顺清脆的声音。若是由于安装时所造成的敲击伤痕也会产生噪音,此噪音会随着轴承转速的高低而不同。若是有间歇性的噪音,则表示滚动件可能受损,此声音是发生在当受损表面被碾压过时。轴承内若有污染物常会引起嘶嘶音。严重的轴承损坏会产生不规则并且巨大的噪音。

  2、触摸

  高温经常表示轴承已处于异常状态。高温也有害于轴承内的润滑剂。有时轴承过热可归究于轴承的润滑剂,若轴承在超过125℃(260℉)的温度长期运转,会降低轴承的寿命,引起轴承高温的原因有:润滑不足或过分润滑、润滑剂内含有杂质、负载过大、轴承损坏、间隙不足及油封产生的高摩擦等等。

  正常情况下,轴承在刚润滑或再润滑过后会有自然的温度上升并且持续一或二天。

  3、观察

  轴承若得到良好的润滑并且能保证正确的阻隔杂物及湿气,也就是说油封完好无磨损。最好应定期打开轴承箱,以目视检查轴承并且检查油封的完好程度。检查靠近轴承处油封的状况以确保它们足以防止热液体或腐蚀液体或气体沿着轴心渗入轴承。保护环及迷宫油封应涂上油脂以确保其有效的防护作用。油封若已磨损应尽快更换。油封的功能除了防止杂质进入轴承外,另一个功能是将润滑剂保持在轴承箱内。油封若有漏油现象应马上检查油封是否已磨损破坏或油塞松动。漏油现象也可能导因轴承箱接合面松动或由于润滑剂添加过多所形成的搅拌及漏油现象。检查自动润滑系统以确保机油或油脂正确地进入轴承,并保证正确的添加量,同时,检视润滑剂是否有变色或变黑,若是这种现象,通常表示润滑剂以变质或含有杂质,应马上进行更换。

  四、巡检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

  1、进入巡检区域必须劳保佩戴齐全,着装整齐。

  2、巡检通道不得有杂物、细碎物料,如有应及时清理。

  3、不得在巡检过程中接打手机,与人打闹,触摸运转的部件。

  4、雷雨天气不得使用对讲机。

  5、高空巡检不得将身体探身与护栏外,不得将高空物料随意踢起,以防落下伤人。

  6、发现设备出现故障应按下紧急停止按钮,不可与中控联系停车,以防事故扩大化。

  7、上下楼梯应扶栏杆而上,切不可双手背后或不扶栏杆,以防脚踏空或出现其他意外。

  8、高空巡检时不得将任何物品从高空抛落或直接将物料清扫至地面。

  9、巡检过程中不得横跨皮带或穿越皮带机以及从运转的设备上行走,不得拆除运转中的设备的防护装置。

  10、巡检过程中发现隐患应及时处理或汇报,处理不了的应设置警戒或采取必要的措施。

  11、巡检过程中处理各类隐患或事故完毕后,应及时清理现场,不可留下杂物、油污。

网友A:
设备管理人员需要好好看看了。楼主总结的很详细

网友B:
正宗的设备管理方法!!学习下载!!

网友C(2015-04-29):
我么采用的电子巡检,职工的怨气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