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起动热继电器整定电流计算方法

楼主(2014-11-18):
星三角起动热继电器整定电流一般为1.2倍的额定电流,但是很多时候在配线时为了美观和节省线缆,将热继电器装于电源接触器的下方,三角形运行时经过热继电器主桩头的电流不是线电流,而是相电流,这样就不能用1.2倍的额定电流来整定,而是整电流等于1.2×(In/√3)。
如:1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约为28.5A,若热继电器装于电源进线处,则整电流等于34A,若热继电器装于电源接触器下方,则整电流等于20A。
如:查电工手册,可知30KW单相异步电机的额定电流为56.9A,如果没有电工手册,也可根据一个KW两安培来估算。星三角降压起动电路中,热继电器与主接触器相接。主接触器中所流过的电流仅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0.557倍。故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0.557倍。考虑的实际运行的情况,可以适当增大或减小。
设电机的额定电流为Ie,星三角降压起动电路中,热继电器与主接触器相接。主接触器中所流过的电流仅为电动机Ie的0.557倍(即三角型线电流的1/√3)。故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0.557倍。

网友A:
楼主说得很精辟,如果在配以线路图就更完美!

网友B:
在没有说明星角启动主回路接线形式的情况下,就确定这根号3倍关系?不要用“将热继电器装于电源接触器的下方,三角形运行时经过热继电器主桩头的电流不是线电流,而是相电流”这样叙述来确定热继电器通过的电流。2种主回路形式,只要确定热继电器通过的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