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J33D-2电位差计怎么测定热电偶啊?具体一点,谢谢

楼主(2014-11-18):
UJ33D-2电位差计怎么测定热电偶啊?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A:
这个玩意的外型图如下:

(1)信号端钮
(2)功能转换开关
(3)导电片
(4)电源开关
(5)外接电源插座
(6)调零旋钮
(7)粗调旋钮
(8)细调旋钮
(9)量程转换开关
(10)温度直读开关
(11)发光指示管
(12)LCD
显示器
(13)分度号选择开关
(14)RS-232
接口针座
(15)底座搁脚
(16)电池盒
详细的见说明书,已经上传到论坛---http://bbs.gongkong.com/D/201411/585939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