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左右移动的架子?

楼主(2014-11-18):
    双 11 ,为了国产货,小米电视 2 已到货,新到的 49 的 液晶电视,LP 说需要挂在墙上,LP 说可是可左或是右移动看就好了,为了这 我 需要 订做一个这个,求 挂架如何设计呀 ?

    买的不可靠,准备自己焊接一下,求图纸,谢谢

网友A:
跟你LP说:“你太懒了,你搬着凳子左右移动不就行了?我这么大的工程师,哪有那个闲功夫干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你LP说:“你太懒了,你搬着凳子左右移动不就行了?我...

水哥再订一台电视,跟水嫂说现在可以不需要左右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LP说:“你太懒了,你搬着凳子左右移动不就行了?我...

   我们农民工一个,自己动手做一个啦

网友C:
这还用架子啊?直接买一段轨道,墙上打两个洞固定,电视后背再装上滑块,你在厂里揩点高档点的润滑油回来,你再看看后背哪个位置合适,整条小拖链放电源线视频线。如要移动精准定位,滑块上再弄个小步进,道轨上面装一段齿条。伺服就没必要了。气缸油缸就不考虑了,液压站和气泵不是家用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用架子啊?直接买一段轨道,墙上打两个洞固定,电视后...

  这个太强大 !

网友D:
搞滑槽,像那种窗户一样的结构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还用架子啊?直接买一段轨道,墙上打两个洞固定,电视后...

这个必须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