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中,跳转指令CJ、子程序调用CALL指令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1-18):
他们的工作原理的区别,最好能够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MC/MCR指令

网友A:
跳转指令,顾名思义跳过一段程序到达指定的地方,即当跳转条件满足时将跳过一段程序到达指针指定点在执行程序,这中间的程序将不被执行,而调用子程序是当条件满足时将执行子程序,执行完之后再继续往下执行程序。如图:

MC/MCR指令为主控指令,当有一段连续的指令都有一个相同的条件时,若每条指令都写入这个条件势必麻烦,这是主控指令就发挥了作用,用这个条件触发主控指令,然后把这段程序放在主控指令中间,这样就相当于这段程序的每段程序都串上了这个条件。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转指令,顾名思义跳过一段程序到达指定的地方,即当跳转...

谢谢!

网友B:
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还可试验一下指令。

网友C(2015-06-15):
不错,解释得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D(2015-08-06):
解释得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E(2018-06-30):
谢谢楼主,虽然我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