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和Siemens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4-11-18):
大家好,有问题咨询下,施耐德:CPU  昆腾140CPU53414A , 以太网卡 140NOE77100。西门子:S7-400PLC  443以太网通讯模块。两方的以太网同挂在同一个交换机上,我该怎么通讯两个CPU呢,菜鸟,望高手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A: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信还真没做过。

楼主:
现实中存在很多类似的问题,两大品牌的PLC通讯肯定有成功案例。

网友A:
还真是可以的。

但是比较麻烦点;参考下面:

要实现各个PLC通过以太网进行数据传输,必须建立在协议统一的基础上。Quantum PLC支持Modbus-TCP协议,而S7 PLC支持Industrial Ethernet On TCP协议,这两个协议在应用层不同,但是低层协议是相同的。在Quantum PLC 方面,施耐德提供有140NWM10000型模板,该模板支持IPCom服务,可以直接在IP层从以太网其它PLC中获得数据。西门子S7 PLC方面,只需要提供支持Fetch/Write功能的CP通讯卡,具备该功能的通讯卡,所有对PLC的数据取存都是透明的,不需其他编程工作。

楼主: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Quantum PLC方用IO SCANNER 配置SIEMENS 400PLC的以太网地址,SIEMENS PLC用发送接收块就可以?SIEMENS 443通讯模板有提到Fetch/Write功能,但不知道该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