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不转

楼主(2014-11-18):
昨几天维修时,遇到一怪事,一台3相电机不转,测量电线圈阻值入对地绝缘阻都正常,手动转电机也没很顺畅,电机就是不转,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电机不转测绝缘干嘛?咋不测电源是否正常、电机是否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