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7S109AFTG

楼主(2014-11-18):
CLOCK-in 控制双极步进电机驱动器
TB67S109A 是一种配备PWM 斩波器的两相双极步进电机驱动器。内置时钟
解码器。本驱动器采用BiCD 工艺制作,额定值为50 V/4.0 A。
特点
・BiCD 工艺集成式单片IC。
・能够控制1 台双极步进电机。 重量0.10 g(典型值)
・由PWM 控制的恒流驱动。
・允许全步,半步,四分之一,1/8,1/16,1/32 步运行。
・低导通电阻(高 + 低侧=0.49Ω(典型值))MOSFET 输出级。
・高效率电机电流控制机构(高级动态混合衰减)
・高电压与电流(有关规格请参阅最大绝对额定值与工作范围)。
・错误检测(TSD/ISD)信号输出功能
・内置错误检测电路(热关断(TSD),过电流关断 (ISD) ,以及上电复位(POR)) 重量0.21g(典型值)
・内置VCC 调节器供内部电路使用。
・可通过外电阻与电容自定义电机的斩波频率。
・多封装产品线
TB67S109AFTG: P-WQFN48-0707-0.50-003

网友A(2016-12-20):
最近新出了一款,要优于这个。TB67S109AFNAG,大功率封装。封装SOP贴片,改善了TB67S109AFTG的QFN封装手动焊接难的问题。SOP封装的散热片朝上,便于安装散热片。而且耗散功率而言,109AFNAG大幅提升比109AFTG,尤其是在顶部加散热片的情况下。导通电阻是0.49Ω。楼主可以试试这个东芝新产品。我这之前测,感觉很不错。我有全部的打板资料,感兴趣可以给我发邮件要PCB和Sch。

封装图: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