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 数字量输出模块 新问题

楼主(2014-11-18):
西门子315系统,挂一个ET200从站,ET200中有 SM322 32点输出模块,地址为Q0.0-Q3.7。调试时发现问题,程序中Q1.0-Q1.7从0变成1,而对应模块间隔2秒后才有输出,输出状态都没问题。请教各位大神,有无碰到类似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2015-08-12):
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吧!反应很快啊!用的是以太网还是DP啊?DP的话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