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伺服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4-11-18):
用西门子plc直接控制伺服驱动器,计算电子齿轮比时是用plc的最大发送脉冲频率还是用程序中设定的最高频率?跪求师傅回答,在此拜谢了!

网友A:
程序和有的吧。你可以设置频率的。看看编程手册吧。三菱的是有这个的指令。西门子的没弄过。

楼主(2014-12-19):
引用 网友A:
程序和有的吧。你可以设置频率的。看看编程手册吧。三菱...

谢谢,手册是有,目前我用的向导生成的子程序。

网友B:
是有这个的指令。西门子的没弄过

网友C:
嘎嘎嘎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

网友D(2018-06-15):
用西门子向导生成,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