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远程PLC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4-11-18):
关于PLC的远程控制,客户提出了很多问题,下面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来进行一一解答

      问题一:

      远程PLC控制为什么需要固定IP地址或者花生壳服务?

答:

固定IP地址是相对于动态IP来说的,下面我们分别解释一下两者的定义

      动态 IP :因为 IP 地址资源非常短缺,通过电话拨号上网或普通宽带上网用户一般不具备固

                定 IP 地址,而是由 ISP运营商动态分配暂时的一个 IP 地址,每次运营商分配IP地址的

                时候你所得到的IP都会改变。

      固定IP:指永久予一个固定的TCP/IP网路上的设备。固定IP地址是需要客户向运营商付费申请的,通

              常是按年缴费,费用比较昂贵。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得知,如果我们用普通的动态IP来建立对PLC的远程控制连接,那么,每次当运

营商重新分配你的IP地址时,你的监控端(如wincc、组态王等软件)都会出现掉线的情况,要想重新建立连

接,你必须重新获得PLC端新的IP地址。这种情况会使你费尽周折,也失去了远程的实际意义,所以通常情况

下,为了建立稳定、长久的监控连接线路,应选择固定的IP地址。

下面再来解释一下花生壳:

花生壳是一种域名解析服务,所谓域名解析就是将你的动态IP地址通过花生壳服务来绑定一个永不改变的域

名,例如dl-winbest.gicp.net,这样每次我们只需要访问dl-winbest.gicp.net这个域名,我们就可以对你

所在的网络建立远程的连接路线。通过花生壳服务可以解决动态IP无法建立连接,固定IP地址有费用太高的

问题

花生壳服务可以通过下面的网站连接来进行申请,尽量使用付费的,比较稳定。

花生壳网站:http://www.oray.com/

网友A:
下来看看学习一下,谢谢啊。。

网友A:
下来看看学习一下,谢谢啊。

网友B(2015-07-31):
可以使用EMCP设备管理云平台,无需网络编程。在PLC做上Modbus从站,通过串口连接GM10模块,在平台简单配置,就可Web网页和手机APP对PLC的远程监控。资料参看www.lanfengke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