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编程问题(二分频)

楼主(2014-11-18):
本人新手,刚起步学习西门子S7-200编程,遇到了一些问题,请教各位。

-----------------------------------------------------

编写的是一个二分频程序:要求如下图

用下图方法,将各语句编写在不同网络中,调试正确,能实现编程要求

但是利用SM0.0将程序编写在一个网络中时(如下图),提示:错误 46:能流方向逆转。

请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
是不是分支并联后,各分支同时执行了?而不遵循从上而下的规则了?

网友A:
西门子一个驱动必须占一个网络,你的三个输出,必须分别在三个网络中

每个网络中可以再用一次SM0.0

其实问题你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一个驱动必须占一个网络,你的三个输出,必须分别在...

三个输出是中间量,也必须在不同网络吗?

楼主:
又重新编了一下“有误程序”,结果这次编译通过了,模拟结果也正常。奇了怪了

楼主:
用的是S7-200模拟软件

按下I0.1

----------------------------

松开I0.1

-------------------

再次按下I0.1

---------------------

松开I0.1

----------------

第三次按下I0.1(回到第一次按下I0.1时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S7-200模拟软件按下I0.1--------...

不要相信模拟软件,西门子软件编程规则就是每个网络只能有一个输出线圈,听楼上小诚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用的是S7-200模拟软件...

谢谢。你说的输出线圈包括中间量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