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燃气机

楼主(2014-11-18):
上图是瓦斯电厂的燃气机组,利用低浓度瓦斯爆炸驱动机组旋转来发电。

网友A:
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B:
高端大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端大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长...

网友F:
第一次见这种发电机

网友G:
  第一次听说用 低浓度瓦斯爆炸驱动 ? 一般看到这用油的,这个安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听说用 低浓度瓦斯爆炸驱动 ? 一般看到这...

瓦斯在5%-16%时具有爆炸性,浓度再高时具有可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