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历史缓冲区问题求教,急!!!!

楼主(2014-11-18):
   台达PLC触摸屏人机界面DOP-B系列,我最开始是把历史缓冲区设置在USB,结果导致每次开机如果没有插入U盘,就会提示读取磁盘失败,而且历史数值数据表(以下蓝色的表)就不能记录数据,清除缓冲区数据也难实现。

   现在,如果我把缓冲区设置在HMI里面,是不是即使没有插入U盘,在历史数据表(蓝色表)中也会有数据?然后我再添加一个“移除存储媒体”按钮,就能把表中的数据存储成CSV格式进入U盘?而且只需要向清除缓存系统控制区写ON,就能瞬间清除所有历史缓存,然后再写入U盘,就能得到一个空白的CSV文件?

   如今身在异地,只能叫其他人帮忙修改,恳求各位朋友能指导一下,能否行得通。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可以考虑加个输出报表按钮,看能否将历史资料存储到USB中,不然应该不会自动存储到USB中,然后再使用USB移除按钮。不过我也没使用过。。。。。。

网友B(2019-08-31):
我也存在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