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变频器故障有点难

楼主(2014-11-18):
台达B系列变频器故障

主要现象:power灯闪烁

                 控制面板全8并且闪烁

网友A:
换主控板试试看!!!!!!!!!!!!!!!

网友B:
首先面板,然后换控制板。

网友C:
Power灯闪烁的话,感觉先确定Power板。电源部分和主板控制好像关系不大,是直接硬件电路

网友D(2014-12-25):
应是电源板故障 更换一下10V 1000UF电容试试

网友E:
电容老化,最好把所有电容全换了

网友F(2018-10-30):
楼主问题解决可吗?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