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够通过发送脉冲的数量和频率控制伺服电机,为什么还要用定位模块?

楼主(2014-11-18):
如题,用PLC直接控制和用定位模块控制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吗?

具体到台达PLC,EH系列和PM系列控制伺服电机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EH3系列PLC晶体管式可以控制四台伺服电机,在多于4台伺服的情况下就要增加定位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H3系列PLC晶体管式可以控制四台伺服电机,在多于4...

定位模块控制伺服与PLC直接控制伺服有什么区别吗?另外EH系列和PM系列控制伺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台达的定位模块好像必须加在PLC上才能使用,PM的没用过,好像价格高点,所有的PLC控制伺服定位都是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定位模块好像必须加在PLC上才能使用,PM的没用...

定位模块是要加在PLC上用,我就是不是特别明白PLC本身的脉冲控制电机和定位模块控制电机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