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与直流电并行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4-11-18):
高压交流电(220V)与低压直流电(12V)的传输线裹在一起,通电后会有相互影响吗?尤其是低压直流电线路。

网友A:
你考虑会有什么影响呢?交流电源会对直流电源有干扰?不会的。如果交流电源的正弦波能叠加到直流电源上,那直流电源的滤波、稳压功能还存在吗!一个阻抗相当大的线路间耦合,轻易就会被内阻很小的直流电源给短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考虑会有什么影响呢?交流电源会对直流电源有干扰?不会...

非常感谢。不过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电磁效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考虑会有什么影响呢?交流电...

不会

网友B:
不是有没有影响问题,规范规定,不同电压等级的输电线不得在同一线槽、套管内敷设,尤其是安全电压线路一定要分开敷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非常感谢,我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具体在我的另一个帖子里面,帮忙看看。http://bbs.gongkong.com/d/201411/586070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没有影响问题,规范规定,不同电压等级的输电线不得...

非常感谢,我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具体在我的另一个帖子里面,帮忙看看。http://bbs.gongkong.com/d/201411/586070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没有影响问题,规范规定,不同电压等级的输电线不得...

求教:什么规范或者什么标准有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