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plc的一段程序问题

楼主(2014-11-18):
请问给位大哥这段程序在欧姆龙PLC中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计数器输入信号为T266,复位信号为计数器C100的当前值大于600或者PLC电源从OFF切换到ON运行时。

网友B:
楼上的正解楼上的正解

网友C:
看看不说话嘻嘻。。。。。。。。。。。。。。。。。

网友D(2016-04-04):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正解楼上的正解

网友E(2016-06-26):
T266要用脉冲信号吧,不然一个扫描周期要计几个数哦。

网友F(2016-11-24):
不用脉冲的话它一直接通也只计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