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网络号设置

楼主(2014-11-18):
欧姆龙PLC网络号在哪里设置,真的找不到。。。。。

网友A(2016-05-11):
你的网口是内置的还是外接的模块啊?如果是内置的,直接在软件的设置里面就有的,如果是外接的模块的话,一般是CP1W-CIF41.就需要直接在这个模块上设置好,然后插在PLC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