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A电流,得用多大的铜排

楼主(2014-11-19):
做一台电解的设备,整流器最大输出电流4000A。我用1000平方的铜排够了不?另外一个问题:由于工作台是不停的的旋转,(转速大概1分钟一圈),输入端不可能跟着转,我用两块铜板磨光了做连接,一块固定,一块旋转,这样可行吗?由于电流很大,虽然铜板接触面积够大了,达到了十万平方毫米的样子。仍旧心里没底,会不 打火。。。。。。

有做过或碰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不,给个建议。

网友A:
应该使用碳刷连接,选含铜量高的牌号。铜-铜不行。

网友B:
或者用水银杯连接最好。无磨损。

网友C:
电解设备是长期通过额定电流滴,因此铜排只能选每平方毫米2A,也就是你每根电源线需要2000平方毫米截面积铜排!

至于旋转导电连接,条件许可选用水银杯连接,无法采用的话绝对应该选用含铜石墨碳刷连接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D:
导体截面按2A/mm2选,可以用500A集电环10组并联,水银杯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