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显示段过多

楼主(2014-11-19):
码垛运行程序过程中,在最后几层会出现

段过多报警,怎么解决?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报警代码或者是错误代码是多少?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53852200*545

<受理时间>

9:00~17:00

----------------------------------------------------------------------

楼主:
添加工具信息。。。。。

网友B:
哎,提点有难度的问题可以吗。段过多字面就看出来了,你优化下程序让段少点就好了,而且码垛机器人我们都是通过一个点然后用运算的方式来写的程序,没有什么移动命令,设定好位置变量和机器人的工具坐标以及数字变量用运算就好了,你那里的码垛程序是草台班子系统集成商做的吗

网友C(2016-04-04):
"通过一个点然后用运算的方式来写的程序,没有什么移动命令,设定好位置变量和机器人的工具坐标以及数字变量用运算就好了"感觉好厉害,很想学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