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口通讯AXCII

楼主(2014-11-19):
做一个检测装置,用的7200,224xp,端口1用自由口通讯,接受来自传感器的数据,RS232,7位ACSII码,数据是5个字节,前三个字节是速度,后二个是位移,如何编程请大家指导,新人,不太懂。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必须要设置中断么?255个数据不够用啊

网友A:
看看这个吧,看完应该明白了http://user.qzone.qq.com/2831022305/main

网友B(2018-09-13):
首先232和PLC中的485 的信号是有区别的,硬件上要做个转接,, 其次使用自由扣通信的方式RCV指令,设置空闲时间为信息的开始和结束,接收完成后进中断,中断里面将接收到的数据传输出来。 这种使用语言描述智能讲到这样了, 具体的应用描述需要按程序具体去写了; 只有5个数据的话,255个数据怎么可能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