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32EH与ASD-B2-0721-B脉冲问题

楼主(2014-11-19):
我用DVP32EH与ASD-B2-0721-B学习编程实例DVP-PLC-101_A_SC_20080218,14.1 台达ASDA 伺服简单定位演示系统过程中遇到脉冲输出电机不转问题,求解!

由于样例伺服驱动器CN1、50针与B2伺服CN1、44针不一样,因此将实例接线附件图中有45、47针脚COM-,41、37分别对应改为ASD-B2-0721-B的第14针COM-,43、39!(28、27互换,B2伺服参数设置完全照样例)

在线试了M10=ON时,Y6=ON伺服启动OK,(电机磁能启动)无报警

X3=ON M20伺服启动完毕OK,

X4=ON M21=ON伺服零速度检出OK

X5=ON M22=ON伺服原点回归OK

软件分别强制M1\M2\M3\M4一个ON,Y0\Y1亮但电机不转,接线排查N次确认改得无误,请教大虾是接线还有其它改得不对的地方还是伺服参数设置不对造成?

楼主:
样例CN1接线图1

B2伺服CN1接线图2

编码器接线无问题,PLC和B2伺服使用的内部电源!

网友A:
可以参照此接线图

网友B:
41,37对应的应该还是41,37.图上的PLUS对应B2  /Pulse   Sign对应B2 /Sign

楼主:
谢谢,楼上的正解,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