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速度控制,断电后自由运转停止?

楼主(2014-11-19):
各位前辈好,我用伺服电机做速度控制来驱动机床主轴的旋转,如果主轴在运转中突然停电,主轴就急剧停止,导致主轴上的砂轮松懈。

        我认为伺服电机应该涵盖变频器的功能,变频器都可以做到断电时自由运转停止,伺服电机应该也可以做到断电自由运转停止,我的知识面太窄,不够了解,请各位前辈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有带刹车制动吧,刹车制动是断电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带刹车制动吧,刹车制动是断电刹车?

 我用的电机是不带制动器的,型号为SGMJV-04ADE6S

网友B:
可以在伺服驱动器输出加装接触器(断电接触器就会断开,但是要求电机位置加装阻容吸收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伺服驱动器输出加装接触器(断电接触器就会断开,但...

 可是输出接触器断开后,伺服驱动器会报警的

网友C:
伺服参数里可以设置成自由停止就可以,有参数可以设置的,当时有做个这样的事情

网友D: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运行中伺服不OFF,主回路电源或控制电源OFF 时,伺服电机的停止方法如下所述。无法通过参数进行设定。

       伺服不OFF 而主回路电源OFF 时,伺服电机将DB 停止。

       伺服不OFF 而控制电源OFF 时,伺服电机的停止方法因伺服单元的机型而异。停止方法有以下2 种。

     · 自由运行停止机型:SGDV-330A、470A、550A、590A、780A、280D、370D

     · DB 停止机型:上述以外的机型

       运行中伺服不OFF,主回路电源或控制电源OFF 时,不采用DB 停止,而必须采用自由运行停止的场合,请在外部对顺控信号进行组合,以断开伺服电机的接线(U、V、W)。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