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如何设定背光时间和屏保

楼主(2014-11-19):
昆仑通态如何设定背光时间和屏保

网友A:
 在系统里有设置的,也可做成屏内程序中调用

网友B(2015-05-19):
阿水老师,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C(2018-02-15):
进入桌面设置,左上,右下,右上,左下,中间。

网友D:
在开设置里面有,开机按住进度条

网友E(2019-03-30):
非常好。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F:
有给 和人的 哦 怕就吧你吗人他有有哦

网友G:
这个应该在系统设置里面就有吧?

网友H(2019-06-11):
触摸屏通电读取进度条时点击屏幕进入系统界面设置

网友I(2019-09-12):
在系统里有设置的,也可做成屏内程序中调用触摸屏通电读取进度条时点击屏幕进入系统界面设置

网友J(2023-02-22):
刚通电的同时按住屏幕,进入开机设置界面,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