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 如何清除输入过得字符!!!

楼主(2014-11-19):
IF !StrComp(密码,"235")<>0 THEN

!OpenSubWnd(输入错误提示画面,0,0,800,480,0)

!Sleep(2500)

!CloseSubWnd(输入错误提示画面)

ELSE

!SetWindow(参数设置,1 )

ENDIF

求大神帮助(密码,"235") 如何每次正确输入完后清除掉(密码里的字符)不然第一次如果输入完正确密码后,正确密码就在上面了, 下次就直接不用再输入直接确认就可以了!!

希望每次正确输入完后清除掉(密码里的字符),本人新手 求大神帮助呀呀( ⊙ o ⊙ )!

网友A:
楼主,你这哪里是新手,不用屏本身的!Logon密码函数,都自制子窗口函数了。楼主的输入字符串是“密码”吗,输入密码后,按下确定,执行程序,确保在密码对比正确密码执行完,密码=""这样可以吗,

网友B:
    没有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哪里是新手,不用屏本身的!Logon密码函数...

每次输入完正确密码后

在按确认进去是可以进去我设置的页面的,但是如果我返回,在重新进去这个输入密码的页面,不需要输入密码,直接点确认就可以进去了!因为我上次输的正确密码没有清除掉,还在输入框里!!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就是想不管那次 按完   确认按钮之后  就清除掉输入框里(密码)里我输入的字符,下次我在登陆还是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去下个页面的这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

每次输入完正确密码后

在按确认进去是可以进去我设置的页面的,但是如果我返回,在重新进去这个输入密码的页面,不需要输入密码,直接点确认就可以进去了!因为我上次输的正确密码没有清除掉,还在输入框里!!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就是想不管那次 按完   确认按钮之后  就清除掉输入框里(密码)里我输入的字符,下次我在登陆还是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去下个页面的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