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三菱伺服MR-J2电池插脚极性

楼主(2014-11-19):
我有一个MR-J2但没电池,自已买了一个回来,但在没装之前我通电测量伺服电池插脚左脚(2)是正(红表笔),右脚(1)是负(黑表笔),电压接近3V,万用表表笔检查过没有插错。现若按买回来电池的插头(有防呆缺口)插上的话那么应该是左负右正,因为右是电池红线正极,我晕了,该怎么插法.,请问哪位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三菱公司配的吗?可以找找手册。

网友B:
买的三菱原配电池直接卡进去,自己做的话可以查看线路板的电容,或者直接测量哪个脚是跟电源地直通的就是电池0V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三菱公司配的吗?可以找找手册。

 不是三菱公司配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三菱原配电池直接卡进去,自己做的话可以查看线路板的...

 嗯!多谢你给的这个思路!

网友C(2015-04-20):
一般1+,2-;或左正右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