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80变频器过电流问题的解决

楼主(2014-11-20):
上周刚刚新安装的ACS580变频器,车间技术人员调试完毕,发现超过40Hz运行速度,就会过电流,这是咋回事呢?本来是用ACS800的变频器,就是考虑负荷大了,才增容的,新变频就过流咋办?选型错了么?细翻说明书(英文版的,看着累啊),检查变频器参赛,发现问题了--1、电动机的功率参数设置错误,有马力和kW选择的,设定的数是额定功率,可单位设置成马力了。

2、把标量控制改成矢量控制。

   参数修改完毕,试车,正常了。总结--设置参数一定要仔细,要选对控制模式。

网友A:
又学到点。楼主,用在什么场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学到点。楼主,用在什么场合啊?

 一个泵的驱动

网友B:
学习了,就喜欢在论坛上分享大家的经验

网友C(2017-01-18):
可以教我设置下电流调速吗?4-20ma控制调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