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输出扭矩恒定怎么设计

楼主(2014-11-20):
一滚筒薄膜恒速旋转输出,怎么保持张力恒定?因为滚筒薄膜会越来越少,用什么方法实现恒张力???高手指教!!!

楼主:
sss怎么弄呢????????????

网友:
要保持恒张力,需要做圈径计算。做收圈控制常用的方式一般用力矩模式,通过圈径计算根据比例来调整电机输出力矩。

网友A(2014-12-21):
变频器用闭环矢量,电机接编码器,并在如一楼所示箭头位置设定张力反馈装置,连接到变频器的反馈接受端子,变频器参数用调用张力反馈,用张力反馈来调速,并设定pid参数,达到所需的稳定性。

抛砖引玉之言,希望不要见笑。

网友B(2015-04-03):
楼上讲的不错,也可以用伺服的扭力模式,伺服带动张紧轮,或收卷轮,直接根据你的薄膜对电机的反作用力,来能张力控制,基本实现不用张力传感器的控制方案

网友C:
楼主,标题和内容描述不一致。

网友C:
1、先纠正下题目:“薄膜输出扭矩”的讲法不对,而应是“薄膜牵引扭矩、薄膜收卷电机牵引扭矩或放卷轴扭矩”,薄膜没有输出扭矩只是传输而已!

网友C:
2、力矩恒定和张力恒定是两个概念。

网友C:
3、首先任何收卷设备,一般分为两段:放卷段和收卷段。牵引一般有两电机牵引和三电机牵引。两电机为牵引电机、卷取电机、放卷没有电机,而采用电磁离合器等离合器。三电机牵引放卷也有一牵引电机。

网友C:
张力传感器在放卷和主牵引轴之间,主牵引轴和收卷轴之间各设一个。要求高的使用应力传感器在轴两端各装一个,组成检测电桥。要求不高的用浮辊带动检测电位器。即所谓活套系统!

网友C:
4、书归正传,薄膜的牵引一般采用恒转矩牵引,而不采用恒张力!

网友C:
5、以放卷为例,开始卷经大张力小;到卷心时,卷经小张力大!

网友C:
6、何为薄膜张力?就是薄膜在牵引辊和放卷辊外圆的速度差,而薄膜牵引速度是基准,那么只有放卷(或收卷)根据卷经变化速度需要变化。

网友C:
7、到此问题很清楚了,对于牵引力矩的近似恒定系统,需要三个变量,立距设定开始时卷经设定以及卷心设定!

网友C:
8、对于要求不高的收卷卷经的值可以直接根据测量输入;要求较高的需要卷经测量装置!

网友C:
9、调节器设计需要一个函数发生器,产生对应恒力矩的张力值。例外PID调节器处理设定和反馈的动态调节问题。

网友C:
10、对于放卷也一样,至于调节信号如何加入系统那与具体的电路有关(硬件实现)。

楼主的问题是个设计问题,虽简单,细节却是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