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模式下伺服电机怎么调速

楼主(2014-11-20):
我没有用过交流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模式。有个很简单的问题不明白。转矩控制模式下的指令信号好像是电压信号,可是转矩大小不是跟电流成正比吗?转矩模式下的速度是怎么调整的呢?

网友:
转矩模式下是不能调整速度的。不过我也尝试过改变速度,但是我用的方法是运用速度限幅来控制速度。。速度的限幅-100%--- +100%,通过改变限幅来实现调速。。这种方法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取。在选择转矩模式下如果还要控制速度的话,可以用此方法进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