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松下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4-11-20):
  松下变频器维修,可修复松下变频器常见故障:无显示、缺相、过流、过压、欠压、过热、过载、接地、参数错误、有显示无输出、模块损坏等;

松下变频器常见维修型号:V00042G , BFV00072G , BFV00152G , BFV00074G , BFV00154G , BFV00224G , BFV00374G , BFV70072F , BFV70152F , BFV70222F , BFV70074F , BFV70154F , BFV70224F , BFV70374F , BFV80554Z , BFV80754Z , BFV81104Z , BFV81504Z , BFV81904Z , BFV82204Z , BFV83004Z , BFV83704Z , MID012VIX , MID042WIX , MID082WIX , MID152WIX , MIG9A2VIX , MIS042CSA , MIS082CSA , M2X152BSA , M2X222BAS , M1X084BSA , M1X154BSA , M1X224BSA , M1X374BSA , M1X554BSA , M1X754BSA , M1XA14BSA , M1XA54BS等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SC1   加速时的瞬时过大电流或散热片的异常过热        检查是否存在输出短路,以及接地短路确认周围温度和风扇的正常情况延长加速时间

SC2   定速时的瞬时过大电流或散热片的异常过热        检查是否存在输出短路,以及接地短路确认周围温度和风扇的正常情况排除负荷过大的急剧变化

SC3   减速时的瞬时过大电流或散热片的异常过热        检查是否存在输出短路,以及接地短路确认周围温度和风扇的正常情况延长减速时间

OC1   加速时的过电流        确认是否存在输出缺相延长加速时间调整力矩提升水平

OC2   定速时的过电流        确认是否存在输出缺相排除负荷的急剧变化

OC3   减速时的过电流        确认是否输出缺相延长减速时间

OU1   加速时的内部直流电压过大        延长加速时间

OU2   定速时的内部直流电压过大        排除负荷的急剧变化

OU3   减速时的内部直流电压过大        延长减速时间

LU   电源电压低于额定值的85(%)以下        测量电源电压再次确认瞬时停止再次启动功能

OP   在运行信号ON的状态下施加电源在停止状态下设定数据过程中将运行信号ON,并用MODE键复位到运行模式状态        确认启动方式(参数P48)对设定数据时的运行信号进行检查

CPU   对变频器施加了过大的干扰信号        减少变频器周围的干扰

AU   向控制电路端子输入了外部异常停止信号        检查外部信号是否正确以及时序控制器电路是否正确

OL   输入电流在1分钟以上达到电子热敏设定电流的125(%)以上或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40(%)以上        确认电子热敏设定电流确认和调整力矩提升水平减轻负荷

OL   输入电流在1分钟以上达到电子热敏设定电流的125(%)以上或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40(%)以上        确认电子热敏设定电流确认和调整力矩提升水平减轻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