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功率计算

楼主(2014-11-20):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关于工业设备功率计算。

我们的设备主要负载有伺服电机、长时间运行的普通单相电机(真空泵)、冷水机、工控机、控制器(plc等)、加热系统、电磁阀、仪表,我如何能计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功率。另外对于工业设备功率达到多少才有必要考虑三相平衡

网友A:
首先要分清楚单相三相负载情况,再去了解用电情况,一般用电为设备输出的有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