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报接地

楼主(2014-11-20):
acs510报接地,不能运行,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检查线路,排除接地呗

网友B(2022-07-25):
没有积分,刷分。谢谢啦!

网友C:
你这问题工况也不说明一下,大家怎么说原因,不能猜啊,原因太多!

网友D(2025-04-30):
先排查电机问题,有条件的话先换个电机试一下,如果换了电机还报接地,大概率是电流互感器坏了。

网友E:
先检查查电机,动力线。没问题再查电流互感器,驱动电路。

网友F(2025-12-13):
重点排查接地线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