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指令

楼主(2014-11-20):
大家好,本人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松下FP-X ,控制伺服电机,脉冲控制,实现的功能是:启动-- 低速频率 -- 加速时间-- 高速频率--停止-- 减速时间-- 低速频率-- 停。

    请问要使用哪指令控制呢?好像所有的指令都需要有个目标值,是吗? 只想速度控制可以实现吗?

   谢谢!

网友A(2015-03-26):
JOG的指令可以没有目标值的

网友B:
看看FP系列编程手册(综合篇)的高速计时器·脉冲输出控制指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