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西门子PLC硬件配置中的传输率问题

楼主(2014-11-20):
 在接触过的项目中,西门子PLC做硬件配置时,下载程序 之前 会选择传输率,这个传输率是根据什么选择的啊?是不是选的越高越好快呢?请举例讲解一下呗~谢谢!

网友A:
传输速率和传输的方式,媒介有关系吧。

比如,西门子200PLC编程电缆,一般波特率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速率和传输的方式,媒介有关系吧。比如,西门子200...

 哦~是我没说清楚!200的plc我不太熟,我一般接触的300、400比较多~ 一般下配置之前都是用187.5的先下一遍 但是最后都改成1.5M了 我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速率和传输的方式,媒介有关系吧。比如,西门子200...

 主要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选更高的传输率呢?选多少传输率取决于什么?媒介的话 400我觉得挺高了 再高点就是西门子现在推的1200 1500系列了吧~

网友B(2018-09-12):
这个选择不是越高越好,首先是要和连接的PLC所处于的传输率一致。不一致可能导致不能通信起来。